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楼主(2004-03-26):
我公司液化气输送管DN200,设计院设计了这样一种阀门:   阀前压力:P1=0.1126MPa,阀后压力P1=0.1106MPa,常温,流量Q=1000标态1000立方米/小时,要求控制阀后压力.请问工控各位高手:采用何种方式控制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用自力式减压阀能行不?回答合理的高手,我将高价合作,谢谢了!——————

楼主:
我公司液化气输送管DN200,设计院设计了这样一种阀门:     阀前压力:P1=0.1126MPa,阀后压力P2=0.1106MPa,常温,流量Q=1000标态立方米/小时,要求控制阀后压力.请问工控各位高手:采用何种方式控制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用自力式减压阀能行不?回答合理的高手,我将高价合作,谢谢了!—————— sf250

网友A:
阀前、阀后压力基本一样,自力式调压阀不能启动工作,你所说的问题稳压精度必须控制在0.2%,根据国家标准GB16802“城镇燃气调压器”稳压精度允许±10%,阀前压力已经在适用范围内,因此,不必要在加一个调压器。无论是燃气锅炉还是燃气灶具都允许使用压力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楼主(2004-04-26):
齐先生真高人也! 齐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工控人士中的自力式调压阀高手!!一语道破天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本人当时曾试图用君之意说服那些工程师们,只是无据可言,今日齐先生金玉之语,言之有理、有据、令人佩服!佩服!!

网友B(2009-03-21):
我也有一个问题,90%的氧气管道上先装一个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后面装了一个流量调节阀,这种方式对吗?

另外我的这种减压阀要求达到这样一个要求,阀前压力=1.6MPA,阀后压力=0.035MPA,阀后取压,常温,流量范围是0-1000标立方米每小时,控制范围在750-850标立方米每小时,V230 自力式减压阀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阀后压力能否稳定下来?当我流量调节阀调节 时,减压阀设定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减压阀阀后压力能否稳定下来?  联系电话:13965230465,谢谢了!

网友B:
我是四楼的,忘了说管道了,DN50,PN2.5,有哪位高手能够给予答复?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