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选择!

楼主(2004-03-26):
我想采集变压器的局部放电信号,好象频率很高(几十兆赫),不知道有什么采集卡才好,请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A:
变压器的局部放电,我公司曾做过,咱们可以电话探讨下,13349958698 陈胜军。

网友B:
采集放电信号一般要把信号的沿采出来,这样需要5~6倍于信号频率的采样速率。另外如果信号的动态范围比较大的话,需要较高的分辩率。凌华有一款PCI-9820,可以实现130MS/s,14bit分辩率。在电源测试中用的较多。

网友B:
对于放电信号采集,一般需要把信号的沿采出来。这样需要4~6倍信号频率的采样速率。另外如果信号的动态范围较大的话,需要较高的分辩率,12bit以上。 凌华有款PCI-9820,130MS/s,14bit。目前在电源测试中有较多应用。

网友B:
放电信号一般需要把信号沿采出来,这样需要4~6倍信号频率的采样速率。另外如果信号动态范围较大的话,需要较高分辩率。 凌华有款PCI-9820:130MS/s,14bit,在电源测试中有很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