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请教IFIX3.5的MBE7X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4-03-26):
如何实现MBE7X驱动能象MBE6X驱动那样,每次启动IFIX,都直接启动MBE已经配置好的驱动信息?而不需要重新打开MBE驱动配置应用程序,再选择已经配置好的驱动信息***.mbe文件,然后再重新导入数据库文件已启动数据库块的扫描。

网友A:
点击SETUP按钮,在弹出的框中选择DEFAULT PATH 输入你驱动的路径和名称就好了

网友B:
对,楼上说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