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一装,求助

楼主(2004-03-26):
是人为给定的计数次数,如我每按一次X0计数器T0就计数一次依次到10,Y0与Y1开始交替闪烁,闪烁交替是间隔1秒,计数到15是Y0与Y1开始一起闪烁,间隔也是1秒,计数到20次时复位停止。用功能指令中的比较指令及相关指令,完成该设计要求。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不会解决吗? 1:LD X0 9:OUT Y0 2:OUT C0 K20 10:LD M1 3:LD M8000 11:ANI M8013 4:ZCP K10 K14 C0 M0 12:OR M0 5:LD= K20 MOV K0 C0 13:OUT Y1 6:LD M1 END 7:AND M8013 8:OR M0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不会解决吗?   1:LD X0   2:OUT C0 K20   3:LD M8000   4:ZCP K10 K14 C0 M0    5:LD= K20 MOV K0 C0   6:LD M1   7:AND M8013   8:OR M0 9:OUT Y0 10:LD M1 11:ANI M8013 12:OR M0 13:OUT Y1 END

网友B:
好象不大对啊?楼上兄弟

网友C:
你试一下,不知对不对,我还没试。 1 LDP X000 2 OUT C0 D0 5 LDI M100 6 CMP K10 D0 M0 13 LDI M100 14 CMP K15 D0 M3 21 LDI M100 22 CMP K20 D0 M6 29 LD M1 30 OR M10 31 AND M8013 32 ANI M11 33 ALIP M12 36 OUT M10 37 LD M4 38 OR M13 39 OUT M13 40 LDI M12 41 OR M13 42 OUT Y000 43 LD M12 44 OR M13 45 OUT Y001 46 LD M7 47 RST C0 49 RST D0 52 RST M13 53 END

楼主:
还是不对,我已经在你的启发和朋友帮助下,完成了,谢谢各位 需要的我可以发

网友A:
哦?上次传得有点乱,应当是把OR M0都改成OR M1, LD M1都改成LD M2.

楼主:
李兄程序还是错了,首先对计数C0的应运程序上首先要有RST对它清零哦,可以和我QQ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