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变频器在游梁抽油机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4-03-26):
赛普变频器在游梁抽油机控制中的应用 目前,在胜利油田采用的抽油设备中,以游梁式抽油机应用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一方面,游梁式抽油机运动为反复地上下提升,一个冲程提升一次,其动力来自于电动机带动的两个重量相当大的钢质滑块,当滑块提升时,类似于杠杆的作用,将采油机杆送入井中,滑块下降时,采油杆提出带油至井口,由于电机转速一定,在滑块下降过程中,负荷减轻,电机拖动产生的能量无法被负载吸引,势必会寻找能量消耗的渠道,导致电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将多余的能量反馈到电网引起主回路母线电压的升高,势必会对整个电网产生冲击,导致电网供电质量下降,功率因数降低,面临被供电企业罚款的危险,频繁的高压冲击会损坏电机,对电动机没有可靠的保护功能,一旦电机损害,造成生产效率降低,维护量加大,极不利于抽油设备的节能降耗,给企业生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游梁式抽油机引入两个大质量的钢质滑块,导致抽油机的起动冲击大等诸多问题。除了上述两方面问题之外,油田采油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采油设备有其自有的运行特点,在油井开采前期储油量大,为提高功效可采用工频运行,保证较高的产油量,在中后期,储量减少,电机仍工频运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耗,这时要适当降低电机转速,减少冲程,提高采油量。为解决这一现象我公司开发出了提升机专用变频器。 我公司根据油田这一情况,巧妙的运用变频器的内部多段速控制方式,外加可反馈式制动单元,很好的解决了油井“前足后少,能源浪费”的现象。如下图1所示: 第一页 如图1所示,通过对抽油机上下冲程速度的控制可提高每一次提升的油量。在油井开采前期,储油量大,可加大冲程量,从而提高采油量。可运行在40Hz-50Hz之间,在开采中,后期油井储油量减少,可降低冲程次数,可运行在35HZ-45Hz之间。 采用先进的赛普SAP5C电能回馈式制动单元,可将抽油机多余的能量反馈回电网,不仅节省了能量,而且不会对电网造成危害。如下图所示: p SAP N P SAP5C N AC AC AC 赛普SAP5C电能回馈式制动单元参数表 赛普SAP5C电能回馈式制动单元 制动方式 双向自动电压跟踪方式 反应时间 1MS以下,有多重噪声过滤算法 允许电网电压 300-400Vac,45-66Hz 动作电压 690V直流,误差2V 滞环电压 20V 制动力矩 150% 回馈方式 正弦波电流方式 电流畸变 5%以下 回馈算法 最小谐波PMW算法 内置电抗器 有 内置噪声滤波 有 设计工作制 长期 保护 过热,过电流,短路 使用电阻 不需要 防护等级 IP00 据不完全统计:赛普变频器在油田抽油机中的应用。节电效果可达到30%-40%之间,是油田设备改造的首选产品。 赛普电气——致力于电机的完美控制! 电话:0536-6289671 6289681 6289691 传真:0536-6289691 邮箱:ding8805@tom.com 邮编:262400 联系人:丁孝东 共三页 第三页

网友A(2004-11-22):
我有150多台的客户,要求保证节能量达20%以上,我没做过嗑头机的,不敢做。有兴趣可打13877369995

网友B:
TO:landy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下载,希望合作,欢迎咨询。你的电话打不通。

网友C:
如果有人说节电效果可达到30%以上,你相信吗?请不要误导大家,节能是跟工况有关的,注水井需要大排量时,有时根本就不节能;采用变频节能不是唯一的目的,有时需要它在恒功率区提高产量。只有把节能和工况联系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并且上述的都是开环控制,全靠经验调节,属傻瓜型,我还免费给一个朋友设计了一套这样的系统。现在我自己正在研制的装置是全自动,不需要人调节,并且国家还有一笔专项资金来做这事情。我调研了很多厂家的产品,言过其实。所以,我希望所有做工控的人,不要把商场的许多不好的东西带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