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Q系列与A系列CC-LINK连接如何设置

楼主(2004-03-26):
Q系列与A系列CC-LINK连接如何设置?配置主站Q01CPU QJ61BT11,本地站A1SHCPU,A1SJ61BT11,双方有一些数据交换,Q-CPU可以设置,A1shcpu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大概说一下思路,该设置些什么,如何设置,如何处理实现?

网友A:
Q-cpu做主站,A1shcpu做本地站的话,由于网络参数已经在q-cpu中已经设置,所以A1shcpu只需要一两条语句,告诉ACPU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其接口模块A1SJ61BT11在哪个槽1.至于从本地站读写数据的话,同样用FROM, TO 指令即可!

网友B:
谭老师!Q-cpu做主站,fx2n+32ccl从站,如何设置,如何处理实现?有例子吗?xyc_xyc_xyc@sohu.com

网友C(2007-04-05):
请问一下远程设备站的数据是怎样交换的:比如,我想把1#站D0的数据传至主站的D0,把主站D1的数据传至1#站的D1
主站PLC是Q02的,主站模块QJ61BT11N,1#PLC是三菱FX2N,加上FX2N__32C
我的邮箱是:wang.bing@liteon.com

网友C:
奇怪了,有这么多访客,竟然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小小的问题?

网友D:
三菱Q01CPU好象不支持QJ61BT11 CC-LINK网络模块啊?

网友C(2007-05-05):
我的CC-LINK网络系统终于搞定了。没有人指点确实走了不少冤枉路。不过收获很大的

网友E(2010-05-12):
对:wbjiarui 关于
我的CC-LINK网络系统终于搞定了。没有人指点确实走了不少冤枉路。不过收获很大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请问:松下FPG 的CC-LINK 怎样和SMC的CC-LINK通信?多谢!

网友G:
对:chinahljp 关于
请问:松下FPG 的CC-LINK 怎样和SMC的CC-LINK通信?多谢!
内容的回复:
首先必须的配置一个主站,确认下松下的FPG是否支持主站功能;其次再确认下SMC的CC-Link模块是什么从站类型:远程设备Or远程I/O;最后执行相关的软件组态与刷新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