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4-03-26):
请教:三相380V的变频器用在三相220V的电机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负载功率匹配吗?若电机功率比变频器低一档,可以将电机接成星型运行,再或者将变频器的基频改到(380/220)*50=86HZ将最大输出频率改到50HZ,那么输出50HZ时就是220V了,而且是线形的.我的E-MAIL:EQAT525@SOHU.COM

网友B:
基频是电机的基本参数,不能随即更改!改大了电机力矩不够!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基频是电机的基本参数这种讲法不太合适。现在市面上有些简易型变频器往往把基频和变频器的额定频率合为一体。实际上在一些中高挡的变频器上往往是有多种控制方式如传统的V/F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磁通矢量控制等等。此时变频器电机参数中额定频率是作为建立电机模型之用。而基频或者说转折频率还有很多种说法只是在调整输出的V/F曲线时的一个参数而已。适当的调整它是可以更好的控制电机。所以我支持远来浪的说法。以上仅为个人班门弄斧,请指教

网友C:
我对“基频是电机的基本参数,不能随即更改!改大了电机力矩不够!”不太赞同,以下仅为个人观点,情指教。 以前在一些简单的变频器中只是简单的V/F控制,为了方便就把电机额定频率和基本频率或者转折频率合在一起。但是并不是说基频不能动,因为这里的基频只是和其他参数组成输出一个合适的V/F曲线来控制电机。要是采用了台湾、日本或者特殊的电机你怎么办?你还是要改啊,不改根本就不能用。所以没有绝对的。改与不改、怎么改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现在的中高档变频器采用磁通矢量控制或者DTC等,基频和额定频率的概念已经分开了。额定频率是电机参数要输入变频器,以便DSP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而基频只是在变频器选用V/F控制方式时需设定。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和其他参数配合输出合适V/F曲线控制电机。所以还是可以改

网友D:
所先 电流 会变大 因为220V电机阻抗小于380V电机阻抗

网友B:
基频是电机设计参数,也就是电机一生产出来这个数已定好!变频器只能按电机的铭牌来设定,经常有的人为了提升力矩,把基频设为40HZ(原是50HZ),结果变频器经常跳过流!设成100HZ则电机有可能开不来!

网友B:
刚画了曲线图,才知道为了保证用于220V电机时的基频是50HZ,380V输入的变频器的基频是要调成86HZ,最高输出电压设为220V,远来浪说的没错!如果变频器输入电压都是220V,则其基频就只能按电机铭牌设定为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