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的步进控制

楼主(2004-03-26):
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人做过三轴的步进控制的? 脉冲发生器用的是什么东东? 我现在一台机用FX2N主机+三个FX2N-1PG。感觉有点苯又贵。 你们是用什么来做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需要脉冲信号来触发的,一般有正反相脉冲方法和脉冲信号加方向信号的方法。 1PG是运动控制模块,输出脉冲信号用来发脉冲驱动步进驱动器或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做这方面的数控系统。 有兴趣的可致电:0755-26722751。 张生

网友C:
用动动控制卡也可以

网友D:
10GM的价格与1PG仅仅多100多元钱,但10GM控制方法多些。我正在做一个工程,想用FX2N主机+5块10GM,驱动深圳步进公司的步进系统(三菱没有步进系统),请介绍你所做系统的细节。

网友E(2004-05-08):
我想你还是用FX1N来做做好,FX1N的PLC集成了2轴(100K),再买个1轴的定位扩展模块就可以了,简单实用造价低,有很小巧!编程时直接使用定位指令(FX2N不支持)或脉冲指令,简单明了。你可以给我回邮件

网友F(2004-07-01):
FX1N-MT+FX2N1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