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电器中COSφ=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3-26):
请教高手:继电器线圈中标有 COSφ=1是什么意思,对继电器的通断控制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工基础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2004-05-19):
此标记印在线圈上,并非指该继电器线圈的特性,而是指该继电器触点的负载条件,cosφ=1表示负载为阻性。 在阻性负载条件下,该继电器触点能承受的电流/电压。(一般也同时印出电流/电压值)

网友C:
呵呵。。。。。。 看看电工基础,在常用参数列表里面都有! 这些都是基础啊,哈!

网友D(2005-07-09):
多看看电工基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