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我有问题

楼主(2004-03-26):
我用AT89C51的程序直接写入AT89C52,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正常运行,请朋友们指教。多谢!

网友A:
什么情况,具体说明

楼主:
我以前用的AT89C51,一直都很好用,但现在有一种新程序比较多多,有十来K,89C51内存不够,才8K,而89C52的内存有16K,但我把89C52买回来之后,发现芯片可以写入程序,但不能运行!工作指示灯闪烁几下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B:
老兄,我记得at89c51是4K,at89c52是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