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串口连接线

楼主(2004-03-26):
在电脑的使用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这些连接线外观上好像都差不多,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并且不能混用。如果在使用中这些连接线坏了,往往很多使用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下面就给出这些常见的连接线的连线方法以便于修理或查找故障。在介绍之前先对一些市场常用名词做出解释。现在所有的接头都可以分为公头和母头两大类。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下面给出串口,并口各针脚功能表以供高级用户维护电缆或接头时使用。 25针串口功能一览 针脚 功能 2 发送数据(TXD) 3 接收数据 (RXD) 4 发送请求 (RTS) 5 发送清除 (CTS)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信号地 (GND) 8 载波检测 (DCD)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22 振铃指示 (RI)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GND)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发送请求 (RTS) 8 发送清除 (CTS) 9 振铃指示 (RI) 串口联机线的连接方法 串口联机线主要用于直接把两台电脑的com口连接。比较早一点的AT架构的电脑的串口有为9针,和25针两种,现在的ATX架构的电脑两个串口全部是9针。于是联机线就分为3种(9针对9针串口联机线,9针对25针串口联机线,25针对25针串口联机线)这些直接电缆连接线可以互换的连线方法如下表: 串口连机线一览 9针对9针串口连接 9针母头 9针母头 2 —— 3 3 —— 2 4 —— 6 5 —— 5 6 —— 4 7 —— 8 8 —— 7 25针对25针串口连接 25针母头 25针母头 2 —— 3 3 —— 2 4 —— 5 5 —— 4 6 —— 20 7 —— 7 20 —— 6 9针对25针串口连接 9针母头 25针母头 2 —— 2 3 —— 3 4 —— 6 5 —— 7 6 —— 20 7 —— 5 8 —— 4 串口转接线   这种转接线适用于9针串口和25针串口的转换。   首先,根据需要(9转25或25转9)选择两个转接头。选择方法如下:   9针转25针(9针公头,25针母头)。25针转9针(25针公头,9针母头)。然后使用尽量短的带屏蔽的多芯连接线。连接方法如下表 串口转接线一览 9针接头 25针接头 1 —— 8 2 —— 3 3 —— 2 4 —— 20 5 —— 7 6 —— 6 7 —— 4 8 —— 5 9 ——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