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对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4-03-26):
S7-200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我在做音乐喷泉的毕设,要用S7-200实现对步进电机的万象的控制 老师说步进电机驱动器四个端(CP OPTO FREE DIR) 其中CP固定的(频率1k) OPTO接电源 DIR控制正反转 我要编写程序控制的是FREE端 他说得对吗? 我怎末觉得是控制DIR 请教

网友:
很简单的呀 不仅仅是FREE端呀 除了OPOT端你都得编程!!!

楼主:
谢谢 你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比如我要编个圆的轨迹 还有FERR端是脱机自由状态 是我按后保持状态吗

楼主:
CP端是接脉冲发生器吗? 那为什末还要对它控制

网友:
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在脉冲停止100MS后会自动将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流减半,将少步进电机的发热,再者步进电机的定位是通过脉冲的个数来定位,哪你说应不应该控制CP?方向信号的控制那就不用说了,FREE是电极释放信号,有效时驱动器完全切断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流,电机不再发热,而且电气处于只有状态,用手就可以转动。

楼主:
micke谢谢你的指导 老师让我用PROTEL做个脉冲发生器,难道用s7-200发脉冲不可以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你使用那种型号的PLC,不过说到脉冲,用PLC的任何一个输出口都是能实现的。在程序里用定时器控制脉冲频率(频率应该等与定时时间+扫描周期),用计数器控制脉冲的个数,程序也很简单。只是这样的脉冲会随着扫描周期的变化有所变化,不过因为扫描周期一般很短,我想如果是脉冲的频率不是很高,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脉冲输出,就是用VB编一个小程序控制计算机的串行口,串行口共有9个针脚,其中1、6、8、9可当成数字输入用,4、7可当作数字输出用,5是公共地。2、3用于数据传送。你自己好好看看MSCOMM控件的各个属性值就知道了。

楼主:
我有的是西门子plc 型号cpu 214 二位步进电机 现在步进电机总是丢步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知道一个是放置两个传感器 每次运转完校检 还有别的吗 能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丢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实际发送的脉冲数不足;2、步进驱动器的电压太低或是电流太小;3、脉冲的频率太高。步进电机的转速越高,转矩就越小。如果脉冲频率较高,请把步进驱动器的电压提高或是电流增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