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教:这种情况下iFIX中如何设置数据库

楼主(2004-03-26):
本人初涉江湖,请高手不要笑话。 一台iFIX主机通过TCP/IP控制一台PLC,同时又要通过串口读取另一台仪表的数据(RS485/232).只知道通过VB或VC等可以读串口数据,但此数据怎样才能被IFIX数据库识别呢?望举例详细说明或提供学习材料。 问题很低级,但态度很诚恳,先谢了!! liuhongxi2002@yahoo.com.cn

网友A:
在PLC中加入读取(RS485/232).通讯的卡件

楼主:
问题是:不想增加PLC卡件!只想通过电脑的串口rs232来采集数据并链接到IFIX中,与从PLC处OPC来的数据一起使用。 哪位前辈肯给与明示。

网友B:
写一个DDE吧,速度慢点,可实现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