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台达故障帮助

楼主(2004-03-26):
王仁祥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VFD-B出现的故障是无法启动,故障显示为控制器线路异常,请问有可能是什么故障,应怎样处理,首先应检查哪部分?谢谢!!!!!!!!!

网友A:
异常代码是啥?HPF吗?

楼主:
异常代码是HPF

网友A:
简单提示: HPF (a)C/B異常 (b)查U11.U14是否有異常. HPF1(GFF) (a)GFF檢查U4 PIN10應為5V (b)C/S(CURRENT SERSOR)是否正常 (c)查s1.s2.s3.有關電路. HPF2 OC檢查U4 PIN9應為5V HPF3 OCC檢查U4 PIN1應為5V HPF4 OC檢查U4 PIN13應為5V 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楼主:
多谢您的帮助,我会尽快检查,之后会再次请教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