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才选用变频器调速而不选励磁调速

楼主(2004-03-26):
什么情况下才选用变频器调速而不选励磁调速?有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请看交流电动机结构原理。

楼主:
我是说:从节能或控制等方面考虑如何选择电机的调速。 是不是普通单点带动的机械也是选变频调速较好

网友B:
交流里有励磁调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