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2003

楼主(2004-03-27):
你好,我用的是BR2003(CP476+CM211+DM435两2个),因为某些原因BR内的不能用了,最近在灌入运动程序,清除内存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说当前不能清除内存移动书写保护或使用另外的记忆. 我点确定后继续编译和传送程序,完成后热启动BR,四个ACOPOS1022都只有READY指示器亮,执行程序ACOPOS1022上的RUN指示器不亮,也只有READY指示器亮,伺服马达不动,但PCC的I/O控制正常,请教BH如何才能将运动程序灌入使BR伺服马达正常动作!谢谢!

网友A:
请检查程序.用TEST检查是否能够运行.

楼主:
你好B&R SH,现在当前程序下的TEST选项不可用啊,确定灌入运动的程序系原来正常用着的,请问还有别的方法检修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不能使用TEST窗口,说明程序没有下载成功.请和原程序编写人员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