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用于陶瓷球磨机,谁做过

楼主(2004-03-27):
变频器用于陶瓷球磨机,效果如何,应用事例,有大量需求。

楼主:
用于节能,节能效果如何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作过吗

网友A:
别用INV做.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陶瓷球蘑机的工艺和我们现在砂磨机工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的砂磨机明天或后天就要试机了

楼主:
得得先生,陶瓷球蘑机的工艺是重载启动,启动起来后就轻了,转述30转左右,你的砂磨机工艺是什么样呢,节能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C:
陶瓷球蘑机,采用变频变速度工作,减小工作电流,降低研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节电效果显著。值得大力推广。

网友D:
又在卖广告!实际问题一字不提。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这里是论坛! 1、陶瓷球磨机一般为90KW主电机(或75KW),7.5KW辅机,过程是先启动辅机慢速运转几圈后,接着启动主机。 2、因厂家目前对减速机的维护费用高,提出去掉减速机,用多级皮带减速后用变频启动但不要求调速。 3、我曾经试过,但没有成功,原因是磨机皮带打滑。 4、请已做成功的介绍一下经验, 谢谢!!!

网友D(2004-04-26):
车到山前必有路: 能讲讲磨机的负载有多重吗?它的转速要求是多少?能否把详情发给我?邮址:Xiari100@sina.com

网友F(2006-04-30):
请问带球磨机的变频器一定要放大一挡吗?还是同功率的就行?(矢量变频器)

网友G(2006-06-29):
我现在用软启动

网友H:
有厂家以成功的开发了,球磨机的变频器不是装上就可以的.

网友I(2006-09-10):
陶瓷工业球磨机变频改造
1、前言
  长期以来,墙、地、砖、及化工工厂普遍采用球磨机研磨陶瓷原料,它一般采用简单的工频控制,易造成物料的过度研磨,所需研磨周期较长,研磨效率较低,单位产品功耗较大,启动电流大,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很大,机械设备的生产维护量也大,而且电的损耗量相当惊人,这必然会给生产厂家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严重的资源浪费,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直接工控球磨机的弊病已暴露无遗,并严重地阻碍了各工业企业快速发展。这就促使人们去研制启动平滑、研磨效率较高、产量大、能耗低的球磨机——变频控制球磨机。
  2.主要构造
  陶瓷工业球磨机主要由传动装置、筒体装置、加料装置、卸料装置及电气控制装置等组成。
  3、传动装置
  陶瓷工业球磨机装载量大,所需动力消耗也很大,因此陶瓷工业球磨机通常采用1 至2台几百千瓦的大功率电动机通过液力偶合器共同驱动硬齿面圆柱齿轮减速机,再经一对齿轮传动或皮带轮等驱动筒体旋转,从而达到研磨物料的作用。3工作原理: 球磨机由给料部、出料部、回转部、传动部(减速机、小传动齿轮、电机、电控)等主要部分组成。陶瓷工业具有一个水平放置的筒体,筒体被隔板(钻有许多小圆孔的圆板——筛板)分成3~4个研磨腔,每个研磨腔内装有一定形状尺寸的研磨体,筒体旋转时,物料和研磨体等在摩擦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筒体提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近似抛物线轨迹落下来冲击和研磨筒体底部的另一部分物料,并产生一定的轴向运动促使物料研磨和混合均匀。
  4、电气基本控制装置
  陶瓷工业球磨机属于低速重载设备,装载量大,起动力矩也很大,因此陶瓷工业球磨机通常采用附加启动电机冲击启动或软启动装置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而且启动完成后运转时所需的转距减小,所以在节约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5、改造方案:
  根据原工况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生产工艺要求,改造后的球磨机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造后的设备要有足够的起动转距,满足还球磨机装载量大的要求,并且保证设备在变频运行状态下使电机平稳运行,保障电动机具有恒功率特性。

  (2) 利用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改造原有球磨机拖动系统,满足球磨机低速时的正常运行,确保正常的工艺控制技量,使球磨机及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延长,减少维护。

  (3) 改造后的设备能够实现自动控制,及手动/工频和故障自切换等功能,并能克服球磨机大惯性引起回升电压,有效地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6、变频器选型

  根据上述原则,选择赛普公司的SAP500G系列变频器,使系统能够满足上述工况要求。

  (1) SAP500G变频器采用磁通矢量PWM控制技术使用权低速负载能力可=达到200%的额定转距输出。内置PLC程序控制功能,多种控制,操作方式,齐全的保护功能。

  (2) SAP500G变频器的频率精度高,数字设定为+0.01%,模拟设定为+0.2%可使运转平稳满足设计要求。

  (3) SAP500G系列变频器的过电压,过电流失速成禁止功能,可使用权变频器在加、减速过程中发生过电压或过电流时的频率维技,至解除过压,过流时自动再进行加、减速。载波频率自动调调特性。

  7、设备改造后的优越性

  (1) 利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了球磨机的拖动系统,满足了球磨机低速运行、大起动转距的特点,实现了球磨机的运行速度连续可调。电机起动时无冲击电流,起动力距足够,保护功能完善。保证了工艺控制质量、节约了维护成本。

  (2) 根据工状需要,将传动比改为A 后正常运行时变频器运行给定频率设定为B(低于50HZ)运行电压为C(380V)运行电流为D(小于180A)改造后的系统平均每年耗电E度(C*D*每天工作时间*365)。系统改造前为工频50HZ,运行电流为180A运行电压为380V ,平均每年耗电F(90*每天工作时间*365)度。节电率为(1-E/F)%

网友J:
我们原来也做过测试,但还是不敢做,就是怕不成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目前也在研究这个事,望有经验的高手多交流

网友K:
  今天用变频带一太90的球磨机,用出厂设置启动不起来,把U/F提高了一点后,一相逆变直接炸了.
  90KW的球磨机一般的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L:
我们有几台光饰机,原理和你们说的差不多,我是维修的说说维修的方面,因为是重载启动V/F曲线要和轻载有所区别,而且变频器的选型要大一点,我们原厂的变频器和电机都是35KW使用不到一年全部出现故障,就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正常,一带载就报警,换变频器CPU板又能干半年左右,后来把变频器换功率大的才解决问题。要用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M:
我公司刚做过一套132KW的,用了四个月了,正常使用。

网友N:
本人给两个瓦厂用变频器带动球磨机,一切正常,使用已经两个月了。但我在设计与安装时考虑的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
同样也是用在节能上,节电率达到22.6%以上。
如想了解和联系,请登陆个人网站: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O(2006-12-19):
我做过,关键要看球磨机的生产工艺.我做过有的达到18%的节电率.13556899364

网友P:
球磨机变频改造,如果是考虑节能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意义不大。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销售员,我一朋友用变频改造球磨机,试用一个月,几乎是没有任何节电效果,最后还是拆了下来。

网友O:
我现在每个月在广东佛山都有5-10台132KW的陶瓷球磨机变频改造.13556899364

网友Q(2007-02-24):
本人的技术支持力量雄厚,以前所做的风机,空压机节能改造已经非常成功,成效显著!!!!!
现在本人正钻球磨机节能改造,希望有意进行球磨机节能改造的朋友,能和我联系!!
QQ:120955058

网友R:
我公司采用深圳某公司的变频,对球磨机进行节能改造,运行半年来,效果比较理想,节能在20%左右。对球磨机的变频节能改造,关键就在于球磨机重载启动过程,只要把握好这个环节,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我公司在每个球磨机加装一台小型PLC,对球磨机每一个上料,出料周期进行控制,即控制好球磨机的运行圈数,达到设定值,就停车。通过上面2个方面的改造,我们认为,对于陶瓷业球磨机的变频节能改造,是成功的

网友S:
去年改造了两台球磨机,关键是电机的启动,及运行曲线。
变频选型要大一档,恒转矩方式运行,分几档运行,由高转低。
节能效果在10%~15%之间。

网友T(2011-02-15):
非标变频器三晶个性化变频器产品解决方案
1、软件框架式,快速响应客户软件修改需求
2、硬件模块化设计,稳定性强
3、结构为您量身定制
4、CAN总线,Profbus-DP,RS485,RS232,通讯集中控制
5、界面一键式傻瓜设计,操作简易方便

网友U:
只要启动力矩足够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