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pcl816板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4-03-27):
我在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中使用研华板卡pcl816进行数据采集,采用的编程方式是用C语言程序直接对板卡进行寄存器读写,但是不能初始化,即不能使板卡的数据准备标志位为0。现在为了能够初始化,必须开机后调用matlab5.3的一个附带的程序先对板卡进行一下采集,完成了初始化,数据准备标志位为0,然后我自己编的c语言程序才好用,能够采集数据了。 我以前对pcl818用同一种方法(直接寄存器读写)编程,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请斑竹及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PCL816板卡说明书中寄存器格式说明,应该有个寄存器是设置采集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