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Excel与组态王通讯不上??

楼主(2004-03-27):
大家好!我现在学习组态王,但是现在遇到难题了,我按照书中说的建立画面和COM口和Excel连接,但是在运行时却连接不上?能否有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本不用建COM口,直接在EXCEL中输入远程公式即可,在组态变量时候,允许DDE访问即可。

楼主:
你说的我都试了,但是还是不行呀,还有什么办法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B(2004-05-10):
对,只能单向通讯,请教斑竹!

网友C:
在excel中输入远程公式可以通讯,但是是组态王到excel,从excel到组态王我也没有做成功。请教各位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