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111

楼主(2004-03-27):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2台250KW电机同时对一台设备进行驱动,每一台电机都配备了软启动器.但2台电机空转电流相差50A,当只投入其中一台电机运转时,空转电流都为110A左右,只要是2台同时投入就有50A的电流差值.已经排除三角带张紧不平衡和皮带轮直径不一样的可能性.谢谢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如果驱动机构中没有分动器,那么这种情况不属于故障。

网友B:
将2台250KW电机分别接到母线上就可消除。

网友C:
两台电机负载不均衡,使电机转速不同,电流有偏差.我以前为客户处理同年样故障.

网友D:
互换一下软启动器试一试。

网友E(2004-05-21):
可能是两台电机的转差率不同而造成的,分别测一下它们的空载和同负荷状态下的转速.

网友F:
这个问题没遇到 探讨~

网友G:
我想问大家那为高手一个问题 如果在选用的单相电机的运行电容大了会有什么后果 但现在短时间内电流方面都很正常。

网友H:
如果负载对称,马达一样,问题可能出在马达各自的驱动器(非软启动器)的参数设定上。如果没有用驱动器,则负载不可能对称。

网友I:
原来不光是人会偷懒,连机器也会偷懒啊!

网友J:
先各个电机空载,然后每一台带负载试一下,几种情况试一下,慢慢来

网友K:
不能算是故障,俩电机同时驱动,机械负荷不能平均分配。

网友L(2004-08-08):
我赞同楼上的说法,有道理,负载不可能平衡,

网友M:
电压上有没有产生压降?

网友N:
电机会转就是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