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28HU18N4求助

楼主(2004-03-27):
一台施耐德0.75KW变频器,型号为;ATV28HU18N4,启动2秒钟左右便县示缺相。OPF。而从负载三个灯泡来看却,亮度相同就,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缺相,模块没有坏。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显示缺相,一般是说三相电输入缺相,检查三相电输入和三相电输入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