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定位模块问题!谢谢!

楼主(2004-03-27):
请教直接发脉冲到伺服放大器也能启动伺服电机。那三菱定位模块FX-10GM,FX-20GM在伺服系统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10GM是一轴,20GM是二轴,一轴和二轴是个什么概念?什么区别呢? 菜鸟一只!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如何使用定位模块

楼主:
有哪位能帮我解答吗??我的邮箱lin-hai88@163.com!!在此先谢谢了!!拜托!!我的邮箱lin-hai88@163.com

网友B:
采用FX1S、FX1N、FX2N型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正向、反向脉冲信号(有专用指令)给伺服放大器,然后驱动伺服电机可以进行简单的定位控制。采用1PG或10PG脉冲输出模块+FX2N型PLC,定位精度比以上高,采用10GM、20GM+FX2N型PLC定位精度更高。三菱AnS系列PLC有AISD75定位模块,一块可以控制4台电机(即所谓4轴);Q系列PLC有QD75模块同理。三菱Q173运动控制器通过SSCNET网络最多可控制96台电机(可以说96轴)。菱电(上海)自动化公司有一些技术资料、教材出售,可上网查找。

网友C:
区别是他们的脉冲输出频率不同, 相应的定位精度就有区别了。

网友D:
TO新酬: 只有FX1S,FX1N才有脈沖輸出功能,FX2N沒有,你必須加模塊才有,而且PLC也沒有定位指令,你別教錯人了 TO03年毕业大专生: 10GM的模塊只有一軸,它只走單獨的X或Y軸 20GM的模塊有兩軸,它可以分別走X,Y軸,又可以兩軸聯動,簡單來說是可以做線性插補或圓弧插補. 它們的編程方法不同于PLC的.有興趣可以聊聊,QQ290993033

网友E(2004-05-08):
FX1S,FX1N有脈沖輸出功能(最大100K),FX2N也有脉冲输出(最大20K),只是FX1S\FX1N能使用定位指令活脉冲输出指令,而FX2N不能使用定位指令

网友E:
扩展的定位模块如果是两轴以上就可以实现直线插补或圆周插补,而PLC集成的脉冲输出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2014-12-14):
mpc003,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

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

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

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

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

,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

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是目前全球最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产品,

可靠替代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MPC024脱机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下载指令,8000

条指令存储空间。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最大脉

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带逻辑指令,带端口交

互,可通过PLC,开关控制组成运动控制系统。提供MPC编程软件,控制器仅有15条指令,易学易用。,可

靠替代运动定位模块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F(2018-05-29):
就控制电机的数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