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控制的脉冲与马达转动圈数的关系

楼主(2004-03-27):
求教:伺服控制器接收到的脉冲与马达转动圈数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要看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大的,它们的关系是成正比的。

网友B:
电机的转动角度/圈数可通过驱动器“电子齿轮比”参数设定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编码器与步进马达怎样配比。 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