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7841编程

楼主(2004-03-27):
现在我把这张卡的两个通道互连,准备进行上位机软件的编制和测试,但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编程。有谁编过该卡的程序啊,能指点一下吗?谢谢!!急!!

网友A(2005-02-28):
我也在做同样的工作,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B(2007-12-03):
我的操作系统为Win98,编程工具为VC++6.0,利用安装PCI-7841的Win98驱动附带的C:\Program Files\ADLink\ND-7000 DLL下的include 和 lib文件夹的内容,具体如下:
1)在VC++6.0建立一个名CAN_Test工程文件(MFC AppWizard(exe));
2)将include和lib文件夹拷入工程文件夹下;
3)进入VC++6.0的Tools->Options->Directories,添加include文件地址;
4)在VC++6.0的FileView中添加lib库中的7841.lib文件;
5)按照手册设置CAN参数(波特率为2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