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忙?

楼主(2004-03-27):
一台普传22KW空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加负载(大概12A)运行4、5分钟就报OL。请热心人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查一下电流传感器。QQ:46713215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B:
把参数过载关掉,上热继试一下

网友C:
除除灰再试试。

网友D:
第一: 负载是什么? 第二: 检查散热。 第三: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电流正常时变频器仍然报过流,也许是霍耳元件出了问题,考虑更换。

楼主:
TO:young-gun 负载是没问题!因为其他的变频器换上去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散热通风良好!! 它显示的电流是12A 请问如果是M61AH/LF347M坏有没有可能!

网友D:
很可能是电流监测部分的器件坏了。另外检查变频器输出输出回路有没有短路或是漏电流。

网友E:
可能是: 1。接触不良。 2。逆变有问题。 3。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换上其他变频器没问题 那就是你变频器的原因 你把过载的光耦搞掉就行啦

楼主:
7022G3(普传)没有有这个光耦 如果是M61AH/LF347M坏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有没有办法把OL取消?

网友G(2004-11-09):
看看参素是否一致

网友G:
看看参素是否一致 什么机型;变频器额定电流、电压与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H:
建议除尘后检查接插件和排线如无效可以联系普传公司0411---84603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