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安变频器过载故障

楼主(2004-03-28):
我有一台台安变频器,频繁出现变频器过载故障.变频器显示电流值是实际电流的二至三倍,是何原因?请大家多多赐教.QQ279196995 电话:013181907051

网友A:
1; 容量设置不当(太小则显示电流成比例变大) 2: 驱动部分故障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或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在什么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