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FIX的问题。泣血盼回!!

楼主(2004-03-28):
现在在搞一个项目,用IFIX3.0+GE9030,PLC共四套且控制的设备相同,要求在一台工控机上可以控制四套设备。我想请教在IFIX的数据库中是应该给每一套设备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数据库中的点,还是可以用数据库中的一个点对应四套设备相同的点?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设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给每一套设备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数据库中的点

网友B:
各对各的

网友C:
要把四套PLC的点都加入IFIX数据库中,用标签做画面切换

网友D:
没错,必须用四套数据点,分别对应四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