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联蓄电池的在线测量

楼主(2004-03-28):
我想对一组串联蓄电池进行单节电池电压的在线测量(单节电池电压可为12V或是2V),测量值要进行AD变换成数字量以便用单片机处理,此电压值的采样用什么样的电路好,因为一般的ADC的输入电压都是有限制的(不高于电源电压),直接输入ADC肯定是不行的。另外ADC的输入阻抗对前面的采集电路的影响怎样考虑,因为我想用最简单的电阻分压的形式将电池电压先降低,但ADC的输入阻抗对这个电阻分压网络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不知道该办,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有了 也发个给我好吗,谢谢 yaozhilin0@hotmail.com

网友B:
请用差动放大电路解决。

网友C:
我司有现成的电池组监测仪 0755-82946727

网友D(2004-07-31):
分压采样

网友E:
接放大电路,然后进入AD与单片机作的电路处理。

网友F:
从单节电池上对地取采样电压,通过限流接入线性放大电路,另建立一个基准电压源,由4017组成的循环切换电路进行采样点的切换,然后两路电压同时输入到电压比较器,再进行AD转换

网友G(2008-06-28):
第六楼的朋友讲得不错。

网友H:
两路电压同时输入到电压比较器 是什么用途?
直流屏 电池检测系统 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