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确定各个环节的传递函数参数

楼主(2004-03-28):
比如:霍尔电流传感器完成电流环的反馈;其反应时间在几十微妙级,我想用一阶惯性环节来进行MATLAB模拟;发现在阶跃响应下,输出升到标准输出%98,此时的时间为设置时间常数的约4倍。我用这个比例进行时间常数的设定(有的部件的产品参数给出了一些时间参数)是否可以?该环节的时间延迟(多小?)可以忽略?用实际试验测量,比如示波器,可不可以帮助完成确定相关参数?一些环节(高阶系统)可不可以用一阶惯性系统进行简化,比如:IGBT开关直流调速设备? 数字离散化的采样周期如何确定,完成在连续系统基础上的离散化设计?是不是要考虑原模拟系统波特图的带宽? 我的系统可以算是经典的自控系统,初涉此领域,还望各专家赐教,谢啦,呵呵

网友A:
我记得一阶系统98%响应时间好像就是4T,95%是3T。

楼主:
呵呵,谢谢! 是的。 电流闭环系统中加入小时间常数的一阶惯性系统,时间常数在十几个微妙。现在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的反应时间在几十微妙左右。加入之后,系统的增益和极点变的非常大,上千万,十几万,还好,系统稳定,系统的反应时间没有大的变化,最后,又取消掉啦。电流环主要完成2个任务:过流保护和恒力矩输出。

网友A:
呵呵,我信号学得不好。我想反馈延迟可不可以近似为加一个延迟环节。调节极点实在是头痛,祝你好运。

网友B(2004-05-21):
工程实现往往忽略次要环节,对系统影响不大,电流环小时间常数可忽略,有电流环的功放,可以把功放及电机看作一个二阶的积分环节(输入控制电压,输出角度,因为功放近似为电压-电流变换器)。 信号衰减关系为e(-t/T),4T时衰减1.8%,3T为5%。 设计过程中先连续设计,先采样周期通频带(Hz)的倒数的1/20-1/50,当然越短越好,但计算机计算时间是有限的。连续系统设计好后,(经过Matlab仿真),利用Tustin变换成离散系统。要注意参数量纲上的变化。

楼主:
呵呵,谢谢! 有没有可行的工程实践方法测定确定不同环节的传递函数?

网友B:
当然有,先根据电机铭牌来确定电机的转矩常数,反电势系数,用实验方法测得带载电机的转动惯量,如果没有电流环的情况下,把带载的直流伺服电机看作一个惯性环节,通常在10~1000ms数量级,如果太大,应检查计算过程,比如单位不统一,为避免这种情况先转为公制标准单位。 如果电流环已经调好,电机及功率放大器看作一个两个积分环节,因为电机电枢电流与输入控制电压近似成比例环节,电流环的作用为电压-电流变换器,延迟很小,通常是微秒级,远小于电机的机电常数。 根据J*dw/dt=Cm*I=Cm*K*Uc,故控制电压与位移的二阶导数成正比。不过要使这个对象稳定,用试凑法使其稳定有点困难,必须先计算,用超前校正法,或者计算出PID参数,如果有速度环,先计算出速度环 ,将其改造成一个惯性的环节,这样稳定相对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