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为何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楼主(2004-03-28):
我们都知道:RS485可以设计成“单主多从”这种类型,因为RS485接口在总线上允许连接多个收发器。 那RS232为什么总线就不能连接多个收发器呢?怎么就不能也象485那样带上多个收发器? 那在需要“单主多从”时,是不是用RS232就一定不可以了?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答复,谢谢!

网友A:
RS-232 原本就是针对 "1 对 1 通信" 而设计的. 而 RS-485 则是针对 RS-232 的缺点改进而来的, 它可以 1 对多, 可以长距离, 抗干扰, 扩展方便... 或许您可以用其它变通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功效, 但是已经有 RS-485 这个广为大伙所用的标准存在, 您又何苦自行去发明一个呢? 非标准的东西, 状况/bug 很多, 后续维护/变更/扩充... 也都是很头痛的事情. 除非您是在作学术研究, 不然, 我建议您还是用 RS-485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