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传电台能作为一种设备开发驱动程序吗?

楼主(2004-03-28):
您好: 有以下问题请教 数传电台里有单片机,对收到的信号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之后,数传电台通过RS-232和计算机相连,再用mcgs来进行显示和控制。在用串口取到数据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mcgs相连接呢? 急盼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把电台看作是透明的,不用管它的通讯。只要软件上边加相应的驱动程序就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gkzdz@163.com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数传电台的另一端是以什么协议发送的!你可以把数传电台看作一根线就可以了!比如你在发送端使用modbus协议在接收端也要使用modbus协议!而modbus协议mcgs很方便就能支持了!

网友C:
完全同意虫二的说法,如果用的是特殊协议那么就必须开发驱动程序了!

楼主:
那么说驱动程序是否就起到了一个协议转换的作用,还有其它的作用吗? 还想问: 1、如果用特殊协议,开发驱动程序,是否还要作为子设备来开发? 2、父设备提供的一些接口,是否只是起到一个输入输出数据的作用,是否和mscomm控件起到的作用类似? 3、设备的地址是自己随便定的吗?比如说有5个设备分别定为0001,0002,0003,0004,0005,这样可以吗? 4、mcgs的实时数据库可以在vb环境下直接作为一个对象来操作,这样的连接,和用设备驱动来连接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先谢了!!

楼主:
如果用modbus协议,按照jessica的说法就可以不用再做设备驱动了是吗,那应该通过设么样的方式和mcgs连接起来呢

网友B:
如果使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不用做驱动了!可使用数传电台的485口和上位机的485口相连,然后在设备窗口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在添加modbus设备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