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程序中加入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04-03-28):
我用S7-200做了一个通过控制煤气阀门开度来控制温度的程序,当把其他的报警和准备做完之后,检测温度到一个制定的范围,转入PID调节。 我用3.1.1.6版的S7-micro/win32中的“PID生成向导”建立PID模型,但是在使用中发现这个子程序就始终不能被调用,输出的阀门开度也只是一个定值。 请教高手,怎么回事呢? 谢谢大家指教啊~~~

网友A:
你说的很笼统啊。 在线监测一下,程序执行到哪一步,在哪个条件处没有被调用。 这应该不是大问题。 我做过多个类似的,没有这中问题。 可能只是编程逻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