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指示灯 问题

楼主(2004-03-28):
各位高手,我是一位新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所用的PLC是s7-300,型号为6ES7 315-2AG10-0AB0,插卡式,下载硬件时出现问题,SF、BF指示灯常亮,我没有下载任何程序,查过模块信息,事件号为5371,我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指教,还有,我如何做才能存储器复位,

网友A:
硬件组态错,你的硬件和下装的硬件组态不一致 QQ18775396

网友B:
SF指示灯亮表示系统故障,因为你没有下载任何程序,这就只有是硬件的组态有问题,硬件组态时最好将订货号对应上。BF指示灯表示总线故障,即你的PROFIBUS-DP总线找不到,这中情况一般发生在你把该设备设置成从站,而系统中又没有主站或是硬件组态中有远程I/O,而又没有通过DP总线与PLC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