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求助:光电开关与电感接近开关区别

楼主(2004-03-28):
现有限位与回零需选用传感器(感应距离:3-5mm)!不知光电开关与电感接近开关两者性能精度上有什么区别?另回零要求教高,电感接近开关安装在伺服电机附近,是否有干扰?影响精度!限位(两个轴共四个)想串在控制24伏电路中使用,不知是否能行?现选型为直流24v三线PNP(共地的)怎么接线?望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07-01-19):
选Contrinex的500系列电感接近开关,防电磁干扰,接线很简单呀,正负接好,输出信号进采集系统.

网友B:
接近和光电区别就是看你检测的物体,金属的用电感式的比较好,光电是针对任何物体的,不过它的精度和频率没有接近的好,您要是检测距离是3-5毫米的话,而且价格接近的比光电有优势
我是北京联发科的张静,有什么需求可来电,我们是经营德国SKY-E 的接近光电开关,价格在进口中占有优势

网友A:
光电开关的开关频率未必比接近开关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