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4-03-28):
请教各位如何把6V的电源转换为3.3V,应该有哪种元件,谢谢。

网友A:
用电源转换器即可。当然要看你用在什么上面,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可用IC解决

网友B:
用DC-DC变换器。市场上有现成的。也可以自己用DC-DC变换芯片设计电路。

网友C:
这方面请找我,我有全套方案. 杨先生 13056673602 ymw@ce-power.com http://www.ce-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