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client与server的连接

楼主(2004-03-28):
我现在有10多个opc server运行在各自不同的机器上(都为win2k ) 想做一个opc client ,使它能够同时与这10多个server相连 以便查看各个现场opc server的状态和数据 不知有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该怎么做? 请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在此谢先!!!

网友A(2004-08-24):
一个OPC客户程序可以同时访问多个OPC服务器,同样,一个OPC服务器可同时供多个OPC客户程序访问!

网友B:
只要解决OPC 远程访问就可以 vb 怎样远程连接访问OPCserver? 谁能给我代码?

网友C(2004-10-07):
和本地连接一样的,只是把Connect里面参数Node设置为远程计算机的 UNC names or DNS names

网友D(2004-11-16):
可以实现,我写过这样的客户端.把单个Client端的内容抽象出来写一个类,建一个这样的类的链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