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有关三菱

楼主(2004-03-29):
有谁做过三菱的伺服系统?我想作一个两轴的工作台教具,从PLC到定位模块,再到伺服放大,最后时伺服电机,要做一些机械量开关。这套东西都需要那些机械量的开关?多谢了先。

网友A:
机械限位,零位传感器。

楼主:
在没有负载的系统中,这些模拟的开关量作用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模拟现实状况,使得电机带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