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肋!

楼主(2004-03-29):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初学MCGS有一点不太明白:在我的画面的各个图标是如何跟设备窗通讯过来的值相对应起的?是不是象人机那样?如果是用命令,那它在何处编写?

网友A:
水长你好: mcgs各个部分建立连接都是通过实时数据库中的数据对象,我们可以在设备窗口中把数据对象和设备的通道建立连接,设备采集上来的数据就会赋值给数据对象,我们再把数据对象和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设备命令把设备中的数据读到数据对象中来,这些设备命令在mcgs中是脚本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要写在能编写脚本程序的地方,比如:按钮中,策略中等等.

网友B:
这个说来简单!但是看你的问题应该是还没有看过我们的教程,或手册。 建议你先看看!立刻就会明白。基本上是不需要命令的,只需要连接对应的变量就行了!连接的过程很简单就像选择填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