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ifix3.0画面

楼主(2004-03-29):
请教各位前辈,我初学ifix,用的是ifix3.0,我现在需要用一个画面控制两台同样设备的相同参数,两台设备都是用各自的plc系统,要分别切换着读取两个plc系统(都有各自的cpu)的数据,请问,好象不能用标签组来做吧?!那还有其他方法吗?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用标签组的,标签组替换的是变量,和实际的物理地址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