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L8112连续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4-03-29):
我在用ACL8112编连续采集程序时遇到了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采用时钟触发、DMA传输的方式,用W_8112_AD_ContDMA_Start函数进行双缓冲模式采集。但是这个函数好像并没有连续采集,具体是我在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双缓冲区总是不能半满,连它自带的例子程序里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没有波形显示。请问: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是卡需要设置呢,或者是这个函数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顺便再问一下:ACLDLL2里自带的例子大部分都不能成功运行,难道是这个卡用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吗? 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多谢先!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程序中的DMA级别跟板上跳线设置是否一致。因为8112自带的测试程序大多涉及到DMA和中断操作,所以要严格保证软硬件的设置相对应,而且不能跟系统中的其它资源有冲突。

楼主:
但是我买来卡之后就没有设置过,也就是它默认的值。它自带的程序仍然无法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么运行自带程序之前,比如SDK8112ContDMA之前有没有在setup里设置基地址、中断和DMA级别?是否确定板卡与系统中的其它资源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