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电机请教

楼主(2004-03-29):
我在仿制一台国外的设备。客户在提供国外产品资料时提到设备上的一台剪切电机(切断钢筋)型号是ABB M2AA 112M 112 001(4KW)。设备要求是每分钟剪切15次。我想知道这种电机是否能够经得起每分钟15次的频繁启动。如果不行,用什么型号的离合器或其它方法可以实现该功能。如果哪位有该电机的详细资料,请联系我。 E—MAIL:xuzhenrui@sina.com

网友A:
一般来说,电动机频繁启动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加装变频器,可以使起停时的电流受到有效控制,对电动机来说是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变频器可以实现快起快停,并在切割机上有应用案例,欢迎联系。 13609004068, huichuanlx@163.com

网友B(2008-04-01):
ABB电机华南一级。1.变频电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2.所有的ABB电机我们都在做。13392658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