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A 编程

楼主(2004-03-29):
只有一个按钮信号输入,有四个电机,第一次按按钮,第一个电机工作,完成后,第二次按按钮,第二个电机工作,然后依次第三第四,完成后再从一到四的工作。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使用移位控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三菱的昵?只在用三菱中的交替输出指令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