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教

楼主(2004-03-29):
现向各位请教有关步进电机的问题。我手头上的步进电机是四相带中心抽头(公共端连在一起),共有五根引出线。我已经用单片机能控制其正反转。现不知道步进电机正在运行时,忽然停电,当再来电后,怎么使步进电机还是从我初始设置的位置运行。也就是每次启动时,步进电机总是从我初始设置的位置运行。

网友A:
增加零点归位功能,加一个位置检测开关用来检测零点位置,每次运行前先归位就可以保证定位精度了。

网友B:
每次启动时要搜索原点

网友C:
还有一招,你用一个铁电存储芯片,每次走都记录位置,上电就读嘛。

网友D:
请教: 陈克胜先生 铁电存储芯片是何东东

网友E(2005-07-08):
铁电是新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擦除次数无限,掉电保护,写和读的速度是一样快的,不需要等待时间。 详细的可以去www.ramtron.com 去看。北天星和华胄是他们的代理

网友F:
可使用铁电或有电池的CMOS存储器保护断电现场,停电时发中断,将中断现场保护好,再来电时,先恢复现场,再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