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组网请教

楼主(2004-03-29):
大家好!我有问题请教! 我现在在做一个课题,要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数控机床(有RS232口)的网络化加工,具体就是想在pc机上加一个can卡,再在机床和卡之间加一个“can转换器”(能实现RS232和CAN的转换)在pc机上用C++Builder开发一个控制软件,实现对机床的控制,把数控程序的数据传给机床,同时也要接受一些机床反馈会来的信息。 我想请问,这种想法能实现吗?can卡,“can转换器”都有哪谢型号?价格是多少?这个课题具体还需要那些硬件软件?我该从那方面着手? 多谢各位!!!

网友A(2004-07-27):
llin210,我正在做的项目给你的完全相同啊,方便的话多交流啊! lcjstar@sohu.com

网友B(2004-09-25):
轻舟技术提供CAN接口产品分为3种类型:A型:QZ-CANUSB,B型:QZ-CAN232;C型:QZ-CANUSB232. C型是A和B的综合。下面介绍的是C型。 1.1 产品简介 QZ-CANUSB232智能接口转换卡是与USB1.1总线兼容的,带有1路CAN接口和1路RS232接口的智能型接口转换卡。采用该接口卡,PC(或其他设备)可以通过USB总线或者RS232连接一个标准CAN网络,构建现场总线测试实验室、工业控制、智能楼宇、汽车电子等领域中数据处理、数据采集、数据通讯网络的CAN核心控制单元。 QZ-CANUSB232智能接口转换卡被作为一个标准的CAN节点,是CAN产品开发、CAN数据分析的强大工具;同时,QZ-USBCAN232智能接口转换卡具有体积小、即插即用等特点,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最佳选择。 QZ-CANUSB232智能CAN接口转换卡采用产品开发商提供的驱动程序,支持WIN98、WIN2000和XP操作系统,未来将提供Linux下的软件支持。用户通过随机提供的简单易用的接口函数动态链接库,直接调用CAN总线配置,发送和接收函数,可以方便快捷的开发出CAN系统应用产品。 QZ-CANUSB232智能接口转换卡设备中,CAN总线电路采用独立的DCDC电源模块,进行光电隔离,使该接口卡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 对于CAN转USB或者CAN转RS232,用户可随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通讯方式,一种即可。也可同时挂接USB接口设备(如PC)和RS232设备。 另外,CANUSB232智能CAN接口卡可以与随产品提供的示例软件ExCANUSB以及ExCAN232执行CAN-bus总线数据的接收、发送,设置等测试任务,是实现CAN-bus产品开发、数据分析的得力工具。 1.2 性能与技术指标 支持CAN2.0A和CAN2.0B协议; 支持双向传输,CAN发送、CAN接收; CAN控制器波特率在5Kbps-1Mbps之间可选; CAN总线接口采用光电隔离、DC-DC电源隔离; RS232方式,工作在57600bps时,最大帧流量400帧/S; USB方式,最大帧流量3000帧/S; 外部5V直流工作电源(USB或者外接均可); 隔离模块绝缘电压:1000Vrms; 工作温度:0~70℃; 金属外壳尺寸:95mm*68mm。 1.3 典型应用 CAN总线产品替代现有RS232接口的产品; CAN网络取代RS232网络; RS232网络与CAN网络接口; USB总线与CAN网络接口; 高速CAN网络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工业现场网络数据监控。 1.4 产品销售清单: QZ-CANUSB232智能接口转换卡; DB9串口线缆一根; USB接口线一根; 光盘1张(包括PC驱动、接口函数、用户手册等); +5V直流稳压电源1个(选件,现配送); 1.5 技术支持与服务 货到10日内无条件退货;一年免费维修或更换;之后以适当的方式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方式包括EMAIL yyd0912@sina.com 电话 027-67113810 QQ:418187250   ----------------   轻舟技术工作室http://qztech.51.net   现提供QZ-CANUSB智能接口卡:CAN转USB,USB转CAN   QZ-CAN232智能接口卡:CAN转232,232转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