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组网

楼主(2004-03-29):
大家好!我有问题请教! 我现在在做一个课题,要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数控机床(有RS232口)的网络化加工,具体就是想在pc机上加一个can卡,再在机床和卡之间加一个“can转换器”(能实现RS232和CAN的转换)在pc机上用C++Builder开发一个控制软件,实现对机床的控制,把数控程序的数据传给机床,同时也要接受一些机床反馈会来的信息。 我想请问,这种想法能实现吗?can卡,“can转换器”都有哪谢型号?价格是多少?这个课题具体还需要那些硬件软件?我该从那方面着手? 多谢各位!!!

网友A(2004-04-30):
完全没问题,你们的用量是多少?

网友B:
can卡的厂家也很多的,例如研华的PCL841就是其中一种,双端口隔离!

楼主:
232距离太短了、不稳定、连接设备少!

网友C:
CAN接口卡可选用科日新工控的K-8110(PCI总线) RS232/485转CAN的转换模块可选用科日新工控的K-7110(支持CAN2.0A/B协议)。 我公司还有其它CAN总线的现场测控模块(热电偶、热电阻、A/D、D/A、开关量输入输出、继电器输出等模块)。 有需要报价及相关资料的同志请E-mail给我 wangjin@krx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