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温度测量的切换监测

楼主(2004-03-29):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有24个点的温度想监测!通过热电阻输入到无纸记录仪!可通常12个信号常用,另12个信号只是备用,想节省一半的点去选择12~16通道的无纸记录仪!不知有什么方法/或设备转换!谢谢赐教!QQ:21453138/13182341195

网友A:
用巡检仪可以解决 www.cqjingke.com 欢迎和我们联系.

网友B:
用我公司的XMDY型智能巡回检测仪,可巡回检测16个点,并进行显示、报警。电话:023-68614718,高先生。

楼主(2005-05-25):
谢谢大家!我用了一下巡检仪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