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速度控制模式下,实现正反转

楼主(2004-03-29):
我用的是松下小惯量750W伺服电机,重点是实现200次正反转/分钟,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用速度控制模式,如何实现正反转?请指教!

网友A:
可以改变输入电压模拟量的正负,也可以改变内部速度指令输入逻辑取反,不过自动完成正反转我看也就只能改变模拟量的正负了。

网友B:
楼上的,多谢了! 还想求教一下,伺服是否能达到200次正反转/分钟(无论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网友C(2004-05-07):
可以的,我们实现过10次正反转/秒

网友D:
10次正反转/秒? 有必要吗?

网友E:
10次正反转/秒? 那时震动吧!?

网友C: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为了说明能够满足上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