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侃老师:我该怎么选daq

楼主(2004-03-29):
李侃老师: 我的任务如下:振动信号,模拟量输入,至少可采集两路信号,信号最高频率约40KHZ,取样长度应大于400ms。

网友A:
两路信号有没有同步的要求?可以看看凌华的PCI-9118(330KHz采样频率)或者DAQ-2006(四通道同步,250KHz采样频率)。

网友B:
振动信号一般需要同步采集,所以推荐凌华的: DAQ-2006:4 CH 250KS/s,16 bit DAQ-2005:4 CH 500KS/s,16 bit DAQ-2010:4 CH 2MS/s,14 bit 以上四款卡片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以上四款产品均可以实现不间断海量数据采集与存储。

楼主:
对,是要同步采集,最好是可以不间断采集的。 谢谢!

网友C:
低频连续采集可以看一下这款,http://www.chengdutest.com/ProductsIntro/TST5000/TST5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