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3-29):
我公司使用ABB ACS800变频器,变频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X26:3(RUNING)信号会突然丢失(从1变0),因该信号连入控制,引起控制回路停机.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 请问各位大侠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信号丢失后是否还会变为有效呢? ACS800的,一定没过保修期吧,你可问问010-67876888

网友B:
换成X25口试试,1401要定义为运行信号,我感觉既然变频器没报任何警告,估计是继电器RO2坏了.

网友C:
是否输入RUN信号没有了呢?

楼主:
这个信号丢失后不会变为有效, 继电器R02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有输入RUN信号.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定和有关参数设置上的问题,ACS800有自定义编程功能,会不会是设置了一些参数使设备运行到一定条件时,该信号复位。检查你的参数吧。如果不行就将参数还原为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