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三菱F1-60MR程控仪

楼主(2004-03-29):
我是新手,有个问题希望在这里得到解答! 我们公司用的是三菱F1-60MR程控器,用于控制时间和电机,小车的升降和前进后退,最近程控器出现故障,故障灯常亮,设备运行不正常,在购回一个新的程控器输入程序后还是有几个问题,不能正常运行,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红灯亮1。外部线路是否正常。2。空压是否到位3。空开辅助触点是否断开。4。上升,位移马达是否过载(运行时电流测量下)5。制动是否好。6。各个传感器是否正常,小车正常运行时否到位。7。程序设计是否合理,与外电路是否匹配。别的也想不出了,主要故障就这几点,假如还查不出请别的大虾帮忙了

网友B:
你的故障灯应该不是PLC上的PLC程序报警灯或CPU灯或电池报警灯吧,如果不是,根据PLC程序查外围电路.

网友C:
一楼的,你那有F1的继电器吗,

楼主:
所有的程序参数都已经输入了,就是小车运行不到位,该上升的时候 上不去,只能手动操作。新的程控器与原来的型号一样,估计参数也 应该是一样的吧!故障灯已经消除了(我们的程控器主要用于控制化学镀镍设备的两个小车的动作)并且所有的外设都没有问题~~哪位大侠来给瞧瞧?小弟谢了~~

楼主:
我们换的新程控器和原来的型号一样,估计参数也应该一样吧~~所有的参数都已经输入,但是小车运行还是不正常,该上升的时候它上不去,(我们的程控器主要用于控制化学镀镍设备的两个小车的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和时间)更换以后故障灯消除,通过检查所有外设也没有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帮帮忙?小弟这里谢了!!

网友D:
F1的继电器我有! zjzcmy@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A:
1。马达上升时力矩够吗,电流卡一卡。2。马达里是否有旋转编码器。3。2个小车是否有冲突。4。程序拉出来转换成T形图看看。5资料太少能否再详细点,比如小车是吸东西的还是抓东西的还是放东西的??

网友E:
你这个有可能是:外部控制定位的传感器有问题! 你控制输出的点是否有动作? 你从哪里买来的F1的PLC,这个已经停产很久了,别是旧的改装的! 你公司在哪里?如果在我公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帮你过去看一下!